[求助] 关于音频芯片测试问题

楼主(2018-07-13):
测试出来,芯片在波峰的时候,有很尖锐的毛刺,希望大家看看。上图。

RT所示,这是一个通道的

RT所示,这是一个通道的

楼主:
自己顶以下咯。。

楼主:
偶自己顶下!

网友:
能不能放大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以为是在波谷存在这样的那个,但是放大后发现应该是芯片内部的振荡器产生的50kHz的信号,不知道怎么跑到输出端了。按照道理应该和输出端没关系,版图的话,振荡器模块是放在输出级部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不是芯片内部的问题哦。

碰到过类似问题,是示波器测到一个IO引脚电压波谷处有50Hz左右正弦波干扰,但幅度只有100mV左右。芯片内部没有50Hz振荡器,倒是有占空比极低的数十Hz频率的方波,但理论上不会形成正弦波干扰。
当时分析是220V交流电源(50Hz)的干扰,示波器电源线离PCB板好像很远(记不清是不是这样了,也可能很近),因为幅度小不care,也没有再确认了。
楼主做一下试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昨天刚确认过,你说的对,不是振荡器内部的信号,能否详细说下怎么做试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辈的意思是在芯片上电后,不给输入,直接在输出接一个示波器,测试有无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新看了一下帖子,你说的是50KHz,首先要找到50kHz来自哪里,然后把源头关掉,或者隔离掉(距离拉开,用屏蔽罩罩起来之类),或者改变干扰源的频率再观察。    我说的源头不在芯片内只是提供一种可能,也有可能在芯片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