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片后看不到芯片内部结构

楼主(2018-07-13):
流片完成后,拿显微镜看不到芯片的内部电路结构,只能看到一些PAD点,这是为什么呢?有没有大神赐教下

网友:
难道你还想看到P sub ?

网友:
就像三明治一样,得一层一层揭开了看

网友:
这是一个好问题

网友:
这很正常啊,你想看到啥啊

网友:
应该能看到top Metal的金属连线,再往下就看不全了

网友:
不会吧,应该多多少少能看到一些东西,不同衬底上以及掺杂浓度上的氧化速率有差距,所以在流后芯片表面的高度会有差距,不同高度呈现的颜色不一样,基本上几千埃的差距颜色就不一样了,不存在去层不去层,metal1到metal5是一个颜色,不是版图上你看到的五个颜色。有一种可能就是钝化层把表面高度拉平了,所以你看不到颜色差距。

网友: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网友:
求教如何用显微镜如何能看到下面的层!~

网友:
意思就是你拿照相机还想拍到我的骨骼咯

网友:
你说的“PAD点”可能并不是真的“PAD”。
一般说的“PAD”指的是金属层上的钝化层开窗,即把金属上的钝化保护层刻蚀掉,露出金属,从而可以通过打线(焊线)与外部进行电气连接。
你看到的“PAD”点可能实际上是顶层金属块。
工艺生产时,为了金属层的平坦化,使得在做CPM(化学机械抛光)时,减小厚度变化,会在金属间距大的空白处按照添加金属填充物,一般为许多金属小方块,这个会在设计规则中写明的,然后在制作掩模版时添加进去的,如果不想要,需要绘制金属填充阻挡层,告诉他们不要防止金属填充物。

网友:
芯片只需要开盖,不需要去层,通过显微镜就可以从上往下看到大概的电路结构。因为二氧化硅是透明的,可以从顶层看到下面的。如果需要更加清晰地看到下面各层的结构,那就需要去层,用放大倍数更高的显微镜拍照了。对于MOS器件,只要知道金属层,多晶硅层,注入层,就能识别出器件类型和连接关系了。
有公司专门提供这样的服务,比如芯愿景等。
这是反向设计的前期步骤,通过拍照别人的芯片,得到电路结构,然后再进行电路分析、电路设计和版图设计。

网友:
莫非你有透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