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使用MUX单元进行clock gating的timing的问题,很有意思,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18-07-13):
如上图所示,I0,I1和S分别是MUX单元的两个时钟输入端和选择信号输入端。S信号由I1时钟信号处于I0时钟信号低电平阶段的下降沿输出。
进行clock gating的timing分析时,建立时间的分析是都没有问题的,但是保持时间的分析出了问题,当分析S信号与I0时钟信号时序关系的时候,保持时间应该是图中的arc2,但是工具分析的时候使用的是arc1,这就无法满足要求了。

我当前的时序约束如下:
set_clock_gating_check -setup 0.1 -hold 0.1 -high [get_cells mux_inst]

问题来了:
第一: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工具在进行hold分析的时候选择arc2路径呢~

第二:或者说我其实已经通过设计保证了S信号对I0时钟的保持时间,有啥方法能让工具只分析S信号对I1时钟信号的时序关系,disable掉S信号与I0时钟信号的时序关系。我尝试使用了set_disable_clock_gating_check [get_pin mux_inst/I0],但是使用该命令后,I0和I1的timing都被disable掉了……

拜谢各位大神。

网友:
我没看懂你这里写的部分, 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还有 你的图没贴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_case_analysis.....

网友:
工具没有分析出你所说的S信号是I0为低时产生的,你的控制逻辑应该是在D端不在CK端。在工具看来HOLD最坏的情况就是arc1. 可以直接调整1 个cycle的hold值试试

网友:
变成类似mult cycle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