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版本的display sourcr 按钮在哪里

楼主(2018-07-13):
第一次使用IC617,不知道怎么替换display文件,求好人告知,谢谢!

网友:
在左边任意层上同时按下shift+左键

网友:
左侧LSW栏空白区域鼠标右击。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没有把Design Lib的technology attachment设置成PDK提供的工艺库的缘故。一旦设置好,一劳永逸。

网友:
你这个界面,应该是没有将techfile文件attch上去

网友:
版图库没有compile正确的techfile,或者没有attch到正确的工艺库,还有就是启动目录找不到display.drf文件,逐个排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