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让LVS不检查某个库的器件?

楼主(2018-07-13):
如题,电路为了仿真,加了很多analogLib里的理想电阻和理想电容,版图中实际是没有画这些电容的,如何让LVS不检查这些仿真用的电阻/电容呢?或者说如何“屏蔽”某个库,对这个库的器件不做检查?

楼主:
解决办法之一:q一下器件,点击add,name写上 lvsIgnore,value填上 TRUE (注意大小写),OK。

然后跑LVS就不检查这个器件了。

网友A:
LVS FILTER R(RP) SHORT SOURCE
LVS FILTER C(CP) OPEN SOURCE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的

网友:
@strongy n你的方法是在calibre的option里设置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3楼回答你了,在LVS rule里面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多谢

网友B(2021-06-17):
引用 网友A:
LVS FILTER R(RP) SHORT SOURCE
LVS FILTER C(CP) OPEN SOURCE

这个如果需要 在GUI里设置,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果需要 在GUI里设置,可以吗

可以的 include那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解决办法之一:q一下器件,点击add,name写上 lvsIgnore,value填上 TRUE (注意大小写),OK。

然后跑LVS ...

这样的话该器件被ignore掉,但是各端线名保留,看起来是当作open处理的,能当short处理不?

网友:
改command file那个,不知道为啥不起作用。检查report,发现option那里已经出现了写进去的语句,说明用法没错。但是结果一直对不上,跟什么都没写一个效果,奇了个大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include那里

但是好像会报出这个错。。跑不下去。。

网友(点评):
最后还有一个SHORT没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好像会报出这个错。。跑不下去。。

第二行  加个SHORT

网友:
设计电路的时候就应该先规划好所有这些器件name前面加个符号,比如 AA.然后在出了网表之后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2023-07-20):
引用 楼主:
解决办法之一:q一下器件,点击add,name写上 lvsIgnore,value填上 TRUE (注意大小写),OK。

然后跑LVS ...

高手,厉害!

网友(2023-12-21):
引用 网友E:
高手,厉害!

但是没用吧,提取的网表里面是断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话该器件被ignore掉,但是各端线名保留,看起来是当作open处理的,能当short处理不?
...

同问,兄台后面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
这个问题按三楼来,路线不要错了

网友(2024-06-24):
引用 网友A:
LVS FILTER R(RP) SHORT SOURCE
LVS FILTER C(CP) OPEN SOURCE

请问(RP)和(CP)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4-11-21):
我也是想知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办法之一:q一下器件,点击add,name写上 lvsIgnore,value填上 TRUE (注意大小写),OK。

然后跑LVS ...

name 和 value 都设置好了,还有一个选项 type ,这个该选什么?有好几个值可以选,int boolean float string 什么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