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kill中有没有获取netname的函数

楼主(2018-07-13):
如题,Skill中有没有获取netname的函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有了,用SKILL从属性里面去获取就好了。要不然那么多布局布线工具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应该是类似于inst~>libName的操作吧?

网友:
在layout里选中一条线后,下这个命令:car(geGetSelSet())~>net~>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