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GO有offgrid错

楼主(2018-07-15):
给版图加LOGO时,加了LOGO报offgrid错,懒得改了,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
看你的求助贴还要购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可能搞错了,我是想悬赏的。我的问题是:请教一下,给版图加的LOGO为字母A,导致出现了offgrid和skew edge的错误,这个应该不用改吧?

网友:
不用改,只要你对做出来的LOGO图形没有非常完美的图像造型需求,就可以不用管

网友:
不需要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最好改掉吧。免得工艺厂处理掩膜版时又说有问题,叫你确认。

网友:
我都是用脚本跑出来的 倒是没什么格点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后来不放心,还是改了。

网友:
掩膜厂对于字母上的pattern,如果不是影响字母的认识,一般不需要确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