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加了LOGO有offgrid错,可以不改吗?

楼主(2018-07-15):
请教一下,给版图加的LOGO为字母A,导致出现了offgrid和skew edge的错误,这个应该不用改吧?

网友:
不影响什么

网友:
不用改,LOGO的drc错误可以忽略。报的这种错,一般是防止metal做短路,LOGO的不怕

网友:
做drc的时候可以把logo框出去,或者先删掉

网友:
查一下PDK相关手册,看看有没有专门的metal dummy层(或者purpose)。
一般metal dummy层在DRC中不检查类似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