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 软件的切换

楼主(2018-07-16):
服务器安装两个版本的额Candence IC616和IC615,我主要使用的是Virtuoso工具,在命令行中输入virtuoso 默认打开的是IC616的版本,我如何打开IC615中的Virtuoso? 有点复杂啊,谢谢
补充完整的路径: 根目录下/nfs1/eda/cadence
IC615
IC616090

ps,小白一枚,各位大侠能不能回答的详细些,拜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alias load5141env='source /EDA/cadence/IC5141151.bashrc'
alias load616env='source /EDA/cadence/IC616050hotfix.bashrc'
alias load617env='source /EDA/cadence/IC617702hotfix.bashrc'

这个是我的设置,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补充了完成的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我在上面补充了完整的路径。alias的意思是命令别名设置,source 的作用是读取路径文件的所有语句,我想请问下设置以后,还要如何操作才能输入virtuoso ,启动IC615这个版本的virtuoso ?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

楼主:
别沉,请大侠指教

网友:
5楼说的够清楚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哈!没用过linux和cadence,所以对于5楼列出的命令有些疑问而且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操作。1 我在cadence文件夹中没有找到各个版本IC. bashrc这个文件,不知道从哪找到各个IC版本带.bashrc这个后缀的文件
2 如果像5楼一样把几个版本的.bashrc文件 alias,如果我想打开IC514,我想接下来的操作是不是先输入load514env,然后再输入
virtuoso命令就可以了?
因为没有找到 .bashrc后缀的文件,所以无法对2的疑问进行验证。

网友:
.bashrc或者.cshrc 都是自己写的。
把自己需要的版本分别写成2个配置文件。
需要使用哪个就source哪个文件,这样就能2个互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