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噪声仿真问题求教

楼主(2018-07-16):
tran上面选取的时间为每一个周期中积分态的最后一个点时间,积分运放的等效输入噪声为MV级别,输出为V级别,我选取的时间点就是积分态,不存在前面断路情况,怎么输入等效噪声就这么大呢???

仿真Pnoise时,我加的激励源是电容其中一个固定电平0.5VDD,添加激励与仿真噪声结果有关吗?是否可以添加电路的任何一个激励。

怎样锁定仿真的噪声就是积分态或是复位态时的噪声呢???电路与仿真结果如下:

网友(2020-07-12):
前辈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么~ 我在走你走过的路啊  一样的等效输入噪声为几千V的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