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使用180nm工艺格点设置为0.01um是否有影响

楼主(2018-07-16):
以前看别人画layout,格点设置都是0.005um,我个人认为如果采用180nm工艺的话,将格点设为0.01um也能满足设计要求,就是不知道对流片是否有影响,我从版图设计上考虑,觉得格点为0.01比0.005在设计版图时要方便些,请问各位同行怎么看?

网友:
没问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小的格点是0.005,我认为只要是0.005的整数倍都是可以的

网友:
drc 没有offgrid 的error就行
随便你怎么整

网友:
.18工艺下,metal1最小0.23,你有时候会发现有些线不在格点上。

网友:
这个要与你项目的其他人沟通一下  如果你用的0.01   其他人用的0.005  没有问题  但如果你是画模块  不做顶层  你用0.005  而坐顶层的用的0.01  那就有大问题  具体还要看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