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ime延时处在不同位置的作用与区别

楼主(2018-07-16):
请问下面两种Verilog语句写法有什么异同点

1).    #1 signal_a <= signal_b;

2).    signal_a <= #1 signal_b;

求大神解释一下,最好包括语法上、对后面综合和验证结果的影响等方面。感谢啦!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1) 延时1ns,执行这条一句
2)执行,这条语句。保持采样的signal_b,延时1ns,将signal_b复制给signal_a
附:综合后没有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说的意思我现在基本懂了,后面我结合仿真图看了一下,差不多是你说的这个意思咯

楼主:
已知:  c <= #1 a;
  #1 d <= b;
VCS仿真结果如下所示:

附加说明:实际工程应用中推荐将延时放在RHS这边,因为这样做可以准确地模拟实际电路中的传导延时,是一种非常有意义健康的编码风格;而将延时放在LHS这边,是不能模拟电路中的传导延时的,也很容易出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1)延时1个时间单位,执行这条语句
(2)立即执行这条语句,b信号的值在一个时间单位的延时后赋值给a
从仿真的角度来说,波形应该没什么差别
综合的话就不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波形是有差别的,请见我上面的VCS仿真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