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验证SoC,怎么运行C语言测试程序?

楼主(2018-07-16):
FPGA原型验证SoC,怎么运行C语言的测试程序?
是c语言添加到source file中一起综合吗?还是把verilog烧进去之后,再跑c程序?后者不太会额。。。。
前者的话,c程序是需要通过什么软件重新编译成其它格式的语言吗?直接加进去没法综合吧

网友A:
既然是验证SOC,你的FPGA里面应该有一个核吧?C代码转化成该核匹配的可编译文件,同工程烧写到FPGA的FLASH或者RAM中。一般来说应该有一个IDE环境去调试嵌入式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2018-09-30):
需要cpu运行代码

网友(2019-03-26):
3楼正解~我们公司验证团队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
顶3楼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验证SOC,你的FPGA里面应该有一个核吧?C代码转化成该核匹配的可编译文件,同工程烧写到FPGA的FLASH ...

你好,这些c语言程序有什么作用呢,新人,这些不太懂,请赐教

网友:
这些C语言就是类似于CPU上运行的操作系统的东西,是基于硬件上运行的软件部分。同样可以实现总线控制、LCD显示等操作。你可以阅读一些关于嵌入式操作系统的书籍,了解软硬件协同工作的知识。

网友:
hi,做过将SoC烧入FPGA中,硬件启动后,通过CPU的jtag进行调试的,c代码的运行借助外围的调试工具,可选择在线的gdb调试

网友:
C程序编译后在FPGA里的CPU里运行

网友:
借楼 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在用K7验证SOC的过程中,由于ASIC的存储模块比如SRAM的module在FPGA综合实现出来比较费劲,一般都是采用FPGA厂家的逻辑结构去替换。那么ASIC工程中的SDRAM、FLASH、SRAM等区域是否都能够被映射到FPGA的RAM空间?调试的时候,调试代码download的区域是自己可以选择的,那为什么有时候要将代码下载到SDAM的时候,需要外挂一个SDRAM,而不使用FPGA内部模拟出来的SDRAM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