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工艺咨询

楼主(2018-07-16):
tsmc工艺中在安装pdk时,可选择LO/MM/RF,请问LO,MM是指什么工艺?是什么的缩写??

楼主:
有知道的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LO: Logic 数字工艺,没有Ultra-thick metal

    RF就是RF工艺,带Ultra-thick metal,用于制作电感。

    MM 不确定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网友(2023-02-27):
同求mm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4-10-08):
MM应该是MRA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