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PGA运行一段时间后强制复位

楼主(2018-07-16):
求教:FPGA运行一段时间,之后便复位到初始状态,请教下大神大概有哪些原因会导致此种状况,谢谢

网友:
是状态机回到初始态,还是FPGA复位?具体描述一下现象,另外RTL功能有没有通过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断电,寄存器都被复位,另外RTL通过仿真

网友:
供电不足?

网友:
看样子像功耗上去后,电源部分FPGA供电不足导致

网友:
把代码中的复位处理全部去掉,如果还有类似问题,查FPGA的内核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不是软件代码方面有bug的话,个人来说,比较倾向于电源电路的问题,即FPGA供电不足导致的,建议可以查看一下设计的功耗情况,第二个就是查看一下电源电路所用的电源芯片,输出功率是否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