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门电路latch up 问题

楼主(2018-07-16):
请问绘制门电路版图的时候大多数是PMOS NMOS靠的很近,并且只在两端打上相应的少子guardring,如INV一般绘制版图的只是在两端打上guardring,并没有完全把pmos nmos包围起来,这样做不是不利于Latch up 的防御吗?为什么不全包起来 是考虑到面积的影响吗。

1

1

网友:
这就是一个开关的事情。。。一般面积能多省就多省

网友:
这才多大点电流,要衬底电流和到PICKUP的电阻乘积大于0.7V,把寄生的PN节开启,才会引起LATCHUP。

对应LATCH UP,设计规则里面会有详细的规定。你画的这种基本单元的,很多还不画体引出呢,有专门的PICKUP CELL,隔一定距离放一个就够了。

65nm的台积电的设计规则,这种逻辑CELL区域LATCH UP应该是30um内有体引出就没问题。IO区域,非常大的管子,会引起大的衬底电流的地方,才是要小心LATCH UP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到了 谢谢!

网友:
电流小,靠的近,不具备触发条件。

网友(2018-12-28):
三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