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仿真中子模块的设置

楼主(2018-07-16):
现在在用spectre Verilog进行数模混合仿真,流程已经跑通,问题是在数字部分有一个子模块,现在config的时候显示没有这个模块!在一个library中已经建立了这个子模块的functional,还是不行,不知道如何解决?希望路过的大神帮帮忙?

网友:
在右上角的library list一栏里面填上你这个MASH的library name,再保存试试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把global bindings中的library list中的“myLib” 换成你实际用到的lib,在你的例子中,也就是VM_divider,然后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另外,推荐使用AMS-Designer的数模仿真流程,要比Spectre Verilog快的多,方便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谢谢,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没有AMS的安装包,所以只能用spectre Verilog了

楼主(2018-08-25):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现在混合仿真,总是显示ERROR(SPECTRE-16325):Error while starting the attached simulator.是什么原因呢?还是一个大model中有子module,我的testbench写的如下:
是不是应该把子模块的也写上啊?

网友(2020-03-12):
把存你那个模块的lib 加到右边的libray list 就可以了吧 亲测有效

网友(2021-12-25):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谢谢大佬,可以仿真了

网友(2022-04-26):
你第一张图右上角的library list 应该添加EDFF23_TSPC ,NBIOT_DFF_23,WM_divider,analogLib umc55lp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