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这个interrupt controller 怎么写stimulus?

楼主(2018-07-17):
自己拿来练手的。

interrupt有16个interrupt source(0~15)
每个source有3bit的interrupt priority(0~7,越低优先级越高)
每个source有一个soft_int_en, 可以选soft_int还是hardware interrupt
每个source有一个mask,如果为一就不会响应这个source的interrupt

总的有一个mask,如果为一就不会有任何interrupt产生。
总的还有一个nest_en,如果为0,就不会在interrupt响应期间产生新的interrupt, 如果为1,就允许产生nested interrupt
总的还有一个nest_level,如果nest 的interrupt数目小于nest level,就允许产生新的interrupt,否则就不会有新的interrupt

我的想法是
class int_source;
  rand bit int_src;
  rand bit soft_int_src;
  rand bit soft_int_en;
  rand bit mask;
  rand bit [2:0] priority;
endclass

class int_packet;
  rand int_source int_src;
  rand bit  general_mask;
  rand bit  nest_en;
  rand bit  nest_level;
endclass
这样写有问题吗?还是有更好的写法?准备用UVM testbench。

网友:
是不是应该用int_cfg和int_event来更好一点,cfg中存放配置相关的内容,比如mask,enable等,event中用来记录中断事件,最好加上时间参数,另外考虑一下中断时间要不要记录,以及执行的中断函数等;
另外需要考虑怎么优化中断控制器,中断嵌套如何处理。

楼主:
如果把“cfg"和“event”分在两个class中,概念上更清楚,但对implementation来说会不会更麻烦?
记录的话会用monitor,觉得没必要。
时间参数没概念,可以具体一点吗?

网友:
这样写理论上也可以了。至于2楼说的方式无非就是考虑把cfg和event分开,用两个constraint亦可实现

网友:
Create field class, register class and collection of interrupt register class like uvm reg structure, only difference is field class needs priority and mask.
Create a interrupt interface too. Along with that write a seqcr and seq for reg reading and clearing after read.
In the env, run_phase, wait for interrupt to assert, and execute the read sequence then clear seqeuce.
This will execute on register model for all the registers and trigger respective field ev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