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中Vref noise的计算

楼主(2018-07-17):
在SC-SDM design中Vref noise的积分范围如何确定?

(1)实际上,Vref noise power transfer function 不是典型的low-pass filter transfer function 的形状,所以目前采用的积分范围是dc~2GHz(不考虑Fs的影响),这种积分计算的方式是否合理呢?

(2)如果考虑到S/H采样的影响,个人认为噪声的积分范围上限是NBWn(等效噪声带宽), 可以近似为10~20*Fs. 因为即使考虑到 noise aliasing effect,高频(>1GHz)noise 影响也会很小,这种理解对吗? 但如果采用这种算法该如何确定NBWn呢?
求助高人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是采样过程中的电容另一端的VCOM,还是反馈过程中的VR+和VR-?前者是共模噪声,可以在差分电路中认为不存在噪声。而后者肯定是低通滤波效果的,跟VIN是等同的,只不过是另外一个phase传递而已。
所以,计算噪声的时候,就把反馈电压VREF自身在信号带宽内的噪声计算进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