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入门,求指点一二。在用modgen画两个对称pmos时

楼主(2018-07-17):
Screenshot from 2018-07-17  Screenshot from 2018-07-17
在用modgen画两个对称pmos时,如上图,Base pattern不能设置ABAB,只能设置成AB或者添加dummy使用“ * "。琢磨了两天了,都弄不出来。急求指点一二!!看网上有人说是Cadence软件只能识别"fingers finger numFingers numFinger",而CDF(工艺文件里定义的“nf"),所以muliti finginers不能被modgen识别出来。但是我在 .cdsen文件最后一行加了 layoutXL
lxFingeringNames string "fingers finger numFingers numFinger nf",在CIW里也输入了命令查看生效了的:
envGetVal("layoutXL" "lxFingeringNames")

"fingers finger numFingers numFinger nf"
之后打开modgen还是一样的,每个设备只有一个A或在B可以利用。
非常困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
abba,两端是奇数,可能不符合工具设定的规则

网友:
都没用过这个,这个能实现大概什么功能呀

网友(2020-05-14):
大佬有研究出来吗,我也被难住了

网友:
这是个啥功能啊 ???

网友A(2022-08-03):
你最下面T15 T14那里的Insts各只有一个肯定没法摆成ABAB的,这个电路只有一个吧,我觉得应该是要对应上,你这个连线要怎么操作,一直搞不出来

网友:
勾上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2022-10-28):
把finger改为M就可以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最下面T15 T14那里的Insts各只有一个肯定没法摆成ABAB的,这个电路只有一个吧,我觉得应该是要对应上,你 ...

可以分享一下modGen这个界面在哪调用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分享一下modGen这个界面在哪调用出来的吗

xl  place 工具栏

网友(2024-06-14):
引用 网友B:
可以分享一下modGen这个界面在哪调用出来的吗

Place-Modgen,选第一个建好以后,选中刚刚建的Modgen,按快捷键 x 进入Modgen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