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RC中offgrid的问题,急!!!

楼主(2018-07-17):
本人在画版图之前display设置的精度太高,设置的是0.001um,导致了几十上百个offgrid的warning,其中有器件的还有通孔的等等,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即使工艺厂给加工也会因为精度问题导致性能受到影响?如果说要改的话,格点该怎么设置呢?
另外,DRC中intput有个选项,一般默认的是DRC(Hierarchical),如果选成DRC(Flat)的话是会减少很多offgrid的warning,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图层的offgrid,这个选项该怎么选呢

网友:
Stream out再Stream in可以解决。

网友:
offgrid没影响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以需要的格点导出gds,再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还需要确认你的格点精度是否小于规则定义的精度,超过造成的offgrid就会造成问题,如果没有则可以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到了,谢谢,不过最近发现cadence有个snap的功能可以自动调整到格点上,很方便的方法

网友:
这事情,吸取教训就好。rule里面有明确提到格点大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是怎么用的?

网友(2021-06-0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问一下snap具体在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问一下咋snap吗

网友B(2021-11-16):
如果有grid off。首先建立一个新的库,用于放stram后的文件。最终的原始版图文件在启动窗口export-> stream out它的gds文件并保存到一个位置。然后,启动窗口import-> stream in,show Options-> Geometry 点击Snap to Grid 并选择那个gds文件到新的库中。(注意:一定要建新的库,不然会把原始电路覆盖)。导入后的电路图里的文件仅仅包含Layout文件,需要从原来的库中copy过来。打开layout DRC LVS会有错误,因为金属会有位移,拉伸等等问题,修改以后就行了。

网友(2022-06-08):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grid off。首先建立一个新的库,用于放stram后的文件。最终的原始版图文件在启动窗口export-> stream ...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你说的snap怎么用呢

网友(2023-06-16):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grid off。首先建立一个新的库,用于放stram后的文件。最终的原始版图文件在启动窗口export-> stream ...

你好,我按照你的方法操作了一遍,还是没有解决offgrid问题,DRC反而还多了些spacing问题,请问是哪一步出了问题,这个snap to grid需要提前设置好gri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