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lygon转成path线的脚本

楼主(2018-07-17):
请问各位有没有polygon转成path线的脚本,跪求~谢谢!

网友:
virtuoso gui 有自带选项, 题主是有什么具体需要吗

楼主(2018-09-13):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按照这个方法写进快捷键里,不能使用,会报错:undefined function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呢,就是想把它写进快捷里面去,谢谢你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带选项里好像只有把path线转成polygon,没有逆向的呀

网友:
   是否是版本问题? 我用的6.1.5

网友:
这个函数我这里是可以用的哈你软件是不是版本不一样啊  我的是6.1.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我的版本是51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google一下

网友(2019-01-03):
回复 网友A:
这是个自己写的函数脚本吧,要不然就是你用别人的函数,只不过你的快捷键是自己设置的,所以你有,楼主没有吧。因为对于polygon只有某些特定的可以转path,还有很多是转不了的,所以自带的函数不会有这种存在bug的。
可以给楼主提供一个思路,polygon的point是按顺时针进行排列的,只要你能想办法将polygon的point能对称的一分为二,那么path的各个points和width也就有了,剩下的就是生成path赋值就好了,再提示一点就是在进行对称一分为二的时候可以将polygon的各个points用~>调出来,多观察一下规律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这个函数是615版本自带的  并不是引用其他人的函数这个函数5141可能就没有

前面我也说了可能是版本的原因

网友D(2019-07-14):
这个可以支持5.1。

930 Bytes, 下载次数: 34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2020-01-14):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支持5.1。

load 进去后之后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