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lass K 功能软件控制和硬件配置方法

楼主(2018-07-17):
[DESCRIPTION]
在60上我们经常会遇到客户classk 软件开关和硬件配置不匹配的情况,这样造成很多异常现象

[SOLUTION]
在项目版本申请的时候贵司会有需求是否需要classK的功能,如果需要我们会在makefile CLASSK_CHARGEPUMP_SUPPORT = TRUE ,如果不需要,我们会将其设置为FALSE 。我们这颗IC的硬件配置就需要去根据这个进行设计,下面是配置的一些规则:

1,拿到版本的时候makefile中CLASSK_CHARGEPUMP_SUPPORT = TRUE ;这时候我们的硬件上charge pump的电路一定要按照design notes中的描述接好,这样classk功能就可以了。但是有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在此前提下(CLASSK_CHARGEPUMP_SUPPORT = TRUE 和charge pump电路接好)将classk功能disable掉,那么我们可以将afe_def.h中的#define__AFE_CLASSK_SUPPORT_INTERNAL__ 1 à改成0就不开启CP

2,如果拿到的版本makefile中CLASSK_CHARGEPUMP_SUPPORT = FALSE ,硬件配置必需按照参考设计中的设置, 不能添加charge pump功能,在makefile中宏为FALSE 的时候不能够自动开启为TRUE。

综上所述,makefile中的宏开关一定要和HW 上保持一致,不然后出现很多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