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父类子类句柄赋值问题

楼主(2018-07-17):
program class3;

class base;

int a=1;

endclass

class sub extends base;

int a = 2;

endclass

initial

begin

base b;

sub  s1;

sub  s2;

s1 = new;

b = s1;

$display("%d",s1.a);

$display("%d",b.a);

s1.a = 3;

s2 = s1;

$display("%d",s1.a);

$display("%d",s2.a);

end

endprogram

如上代码:s2和s1指向同一片内存空间,所以s1.a和s2.a的值相等的。
b和s1也是指向相同的内存空间吗?如果是,那么s1.a和b.a为什么不相等呢?如果不是,那b=s1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SV中OOP那里讲的,再看看教材吧;

网友:
《SystemVerilog验证—测试平台编写指南》第8.3.2节虚方法里有讲到:“当需要决定调用哪个虚方法的时候,SystemVerilog根据对象的类型,而非句柄的类型来决定调用什么方法”,也就是说,当类的方法没有声明为虚方法时,SV根据句柄的类型来决定调用什么方法,这里b=s1,虽然b指向了sub类,但是类里并没有声明虚方法,而且b是个base类句柄,所以SV根据b的句柄类型调用的是base类中的a=1,所以s1.a=2和b.a=1不相等。【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网友:
你在子类又把a声明了一次,已经和父类的a不是一个了。

网友:
说下我的理解,b=s1,是将基类句柄b指向s1的对象。测试中的参数都采用int,是会出现b.a仍然调用基类的参数。如果在每个类中写一个virtual print();打印出各自类中a 的值,应该会达到楼主想要的效果。

网友:
跟虚函数没关系,sub里面的a和base里面的a没有任何关系,虽然名字一样。在sub中加一个print函数,打印a和super.a,你会发现二者的值是不一样的。b因为是base句柄,所以只能访问base里面的a,而s1中的a是sub里面的值。

网友:
感觉二楼解释的很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