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compiler 和ic compiler 会如何处理 sychnonizer

楼主(2018-07-17):
普通的2-flop synchronizer. Synthesis后,应该就是2个DFF.

Question 1: 鉴于DFT的要求,是否应该采用有reset的DFF?

Question 2: 两个DFF一般要求尽量靠近,sythesis和后端工具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应该使用有 reset 的 DFF, synthesis 和 后端工具不需要特殊针对这种 synchonizer 做什么处理吧,让 tool 自己摆就可以了吧

网友(2018-08-23):
回复 楼主:

    ICC里面需要将两个DFF靠的非常近

网友(2019-12-09):
1. 复位与否,取决于功能需求。功能是否允许无序初始值传递,如无特殊需求,建议跨时钟采用复位寄存器,避免分析不到位时有意外惊喜出现。

2. 后端摆放要提前告知PD工程师,对同步器做特殊处理,摆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