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生成的mos做drc有错

楼主(2018-07-17):
各位大神,我是初学版图的小白。今天用pdk生成的mos管搭了一个反相器的版图,但是用assura做drc的时候发现有些drc错误是pdk生成的mos的错误。
我的错误如下图所示:比如我第一个drc错误表示有源区的contact与poly最小距离是0.1um,但是版图上的距离是0.08um。

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同学吗?因为我调用的是pdk的管子,所以无法对这个管子进行编辑。
另外我单独对pdk里面的管子做了drc,还是显示相同的drc错误。
因为pdk里对应我用的工艺只有一个.rul和.rsf文件,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drc规则文件的事。
请各位帮我分析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j解决了生成的mos里q属性 设置rule

网友(2022-11-22):
您这个具体怎么解决的,我没有找到rule啊

网友(2024-02-26):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Q器件后找不到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