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出现FATAL错误 sqr.rd_seq already started

楼主(2018-07-18):
仿真的时候出现下面的FATAL错误,

UVM_FATAL @ 744637666ps:uvm_test_top.pu_inst.axi_mst_agent.sqr@@rd_seq [SEQ_NOT_DONE]Sequence uvm_test_top.cpu_inst.axi_mst_agent.sqr.rd_seq alreadystarted

错误报告没有定位到哪个文件哪一行,环境不是自己写的,不太熟悉这块。

请问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什么问题引起的呢?

从字面上看是由于seqr还没有发完上一个包,下一个包又用同个seqr发了。

是REQ和RSP的不协调导致的吗?

一般是case中sequence写的问题,还是Driver的问题呢?

网友(2018-09-27):
是seq启动了两次

网友:
通过req_status==UVM_TLM_INCOMPLETE_RESPONSE判断seq是否完成再启动写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想直接停止,可以用sqr.stop_sequ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