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ALTGX modelsim仿真不正确

楼主(2018-07-18):
使用Altera ALTGX IP收发数据。
ALTGX设置:
protocol           :Basic
subportocol      :none
operation mode:Receiver and Transmitter
channel width   :16
effective data rate      :2457.6Mbps
input clock frenquency:122.88MHz
base data rage           :2457.6Mbps
Enable 8b 10b decoder/encoder

cal_blk_clk 25MHz
pll_inclk
122.88MHz
reconfig_clk 50MHz

用Modelsim仿真。
仿真的结果pll_locked始终为0,似乎PLL不起作用。
rx_freqlocked也始终为0.

请教问题:
1.operation mode有Receiver时为何一定需要altgx_reconfig?
2.如果按照我下面的altgx_reconfig的接法,是如何时序重新配置ALTGX的?
3.复位时序如何设置。在实际电路中,如何控制各复位时序的时间长短(定时器是否可以)?

`timescale 1ns/1ps

//复位时序是按照附图1、2设置的
initial
begin

#0

gxb_powerdown=0;

#10

gxb_powerdown=1;

#1000

gxb_powerdown=0;
end

initial
begin

#0

pll_areset=0;

#10

pll_areset=1;

#1000

pll_areset=0;
end

reg [1:0] tx_digitalreset_init;

initial
begin

#0

tx_digitalreset_init=2'b00;

#10

tx_digitalreset_init=2'b11;

//#3000

//tx_digitalreset_init=2'b00;
end

assign tx_digitalreset = pll_locked ? 2'b00 : tx_digitalreset_init;

reg
[1:0]
rx_Analogreset_init;

initial
begin

#0

rx_analogreset_init=2'b00;

#10

rx_analogreset_init=2'b11;

//#6000

//rx_analogreset_init=2'b00;
end

assign #2 rx_analogreset = busy ? rx_analogreset_init : 2'b00;

reg [1:0]
rx_digitalreset_init;
initial
begin

#0

rx_digitalreset_init
=
2'b00;

#10

rx_digitalreset_init
=
2'b11;

//#7000

//rx_digitalreset_init=2'b00;
end

assign
#4000 rx_digitalreset = (rx_freqlocked == 2'b11) ? rx_digitalreset_init : 2'b00;

altgx_rx_cfg altgx_tx_cfg(

.reconfig_clk
(reconfig_clk
),

.reconfig_fromgxb
(reconfig_fromgxb
),

.busy
(busy
),

.reconfig_togxb
        (reconfig_togxb_tx
)
);

altgxb_TR altgxb_Tx (

.cal_blk_clk
(cal_blk_clk
),

.gxb_powerdown
(gxb_powerdown
),

.pll_areset
(pll_areset
),

.pll_inclk
(pll_inclk
),

.reconfig_clk
(reconfig_clk
),

.reconfig_togxb
(reconfig_togxb),

.rx_analogreset
(rx_analogreset
),

.rx_datain
(rx_datain
),

.rx_digitalreset
(rx_digitalreset
),

.tx_ctrlenable
(tx_ctrlenable
),

.tx_datain
(tx_datain
),

.tx_digitalreset
(tx_digitalreset
),

.pll_locked
(pll_locked),//? 这个信号始终为0.

.reconfig_fromgxb
(reconfig_fromgxb),

.rx_clkout
(rx_clkout),

.rx_ctrldetect
(rx_ctrldetect),

.rx_dataout
(rx_dataout),

.rx_freqlocked
(rx_freqlocked),

.rx_patterndetect
(rx_patterndetect),

.rx_syncstatus
(rx_syncstatus),

.tx_clkout
(tx_clkout),

.tx_dataout
(tx_datao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