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流模BUCK 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8-07-18):
输入电压2.3V~4.23V,输出电压2V
在输入电压2.3V时,稳定性不好。输入电压3.3V/4.2V稳定性没有问题。图中,红色的是输入2.3V,另外 两个是3.3V/4.2V

问题是,
1. 环路的稳定性和补偿随输入电压怎么变化的?
2.像我这种情况,输入/输出压差低的时候,稳定性不好,该从哪里修改补偿呢?

网友:
震荡幅度不太大。震荡频率是多少?输入低的话参考电压正常吗?

网友:
slope够不够?电感用大的如果能稳定那么slope不够嫌疑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slope 是够的,将近vout/L的斜率。后来改了补偿参数稳定了。
我的问题是,电流模buck的环路补偿中,电源电压对零极点是怎样影响的?如何量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关于电流模buck dcdc,在输入/输出电压非常接近的时候(比如vin=2.3v vout=2.0v)。电路的稳定性有什么特别考虑吗?

网友:
理论上斜坡值为下降电流的一半就可以实现100%duty,补偿太大了反而不好,会出现过补偿,退回二阶系统,反而系统稳定性变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有些公司的datasheet可以实现100%占空比,很宽的电源范围内,如果使用固定的补偿斜率0.75*Vout/L,在接近100%占空比的时候,也可以稳定吗?

网友:
提供一点思路:1、首先要明确是否是斜波补偿不够的问题,可通过增加电感量来确认。
                   2、输出电压是否可调节,如可以的可以把输出电压调高来判断。
                   3、应该排查下是否是因为输入电压太低引起部分模块工作异常。

网友:
1:理论计算占空道86%以上,实际器件还有一个R的存在。如果R的影响大的话,导致占空接近100% ,甚至100%占空也不能达到2V输出,也未尝不是一种可能性。实际测试波形也可以测试到
2:你没有提供环路不稳定的直接证据。

网友(2018-09-05):
100%占空比就是在输出输入比很接近时候,上管一直开启。这种只适用于低压且上管是P管的buck,不适用于双NMOS的低压buck

网友D:
    DC-dc n-n 如果 上管n 管  boostrap or charge_pump 是否可到 100%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

网友(2020-01-10):
楼主最后得到结论了吗?是占空比过大引起的相位裕度问题吗?

网友(2020-04-13):
定频峰值电流模式里有一个判定稳定性的式子
假设Sn为电感电流上升斜率,Se为斜坡补偿斜率,Sf为电感电流下降斜率,判定式为(Sn+Se)/(Sn+Sf)-0.5, 结果大于0时系统稳定,大的越多,相位裕度则越大。若结果小于0,则系统不稳定。
通过判定式可以看出,当输入电压降低时,Sn变小(Sn=(Vin-Vo)/L),判定式的值变小趋向于不稳定。

使用上式的一个前提是系统工作在线性区域,既比较器和运放不工作在饱和区。在你的例子中,输入2.3V时,占空比达到87%,若电感输出端到负载的阻抗也很大的话,实际占空比会大于90%,有可能超过了芯片的工作范围,使得芯片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DC-dc n-n 如果 上管n 管  boostrap or charge_pump 是否可到 100%

也不能长时间工作在100%,boostrap cap会漏电,长时间工作会使得上管Vgs电压下降到Vth以下从而上管不能再打开。

网友(2022-06-0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有些公司的datasheet可以实现100%占空比,很宽的电源范围内,如果使用固定的补 ...

100%占空比此时 电路不是工作在PWM模式,而是PFM模式。一般设置固定关断时间,然后充电很长时间。

网友:
我看你这个不像是斜波补偿不够,如果斜波补偿不够应该是次谐波振荡,你这个就是电压环路不稳定了,我觉得可以调整你的EA补偿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