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对于Bandgap中运放设计讨论

楼主(2018-07-18):
小弟我最近尝试做一个Bandgap,初学啊。里面的运放模块,对于带宽GBW有啥要求没,小弟对这个没有太多的认知。一个基本的Bandgap里的运放至少要达到什么样的指标?还望论坛里的各位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
主要是DC gain 要高,失配要小,DC gain至少得60dB以上吧,还要注意flicker noise因为低频很难滤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好的,多谢指点

网友B:
DCgain尽量高,这样正负输入端的虚短效果越好,钳位作用越好,GBW会影响PSRR的带宽,GBW太小,可能会使BGR的PSRR下降很快,这样PSRR的高频特性就不会很好。建议自己先试着调着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啊,在仿真调试的时候确实有所体会,感谢交流

网友:
DC增益是比较重要的,像楼上说的那样,至少60DB,Bandgap这种电路信号频率不高对带宽要求不高,但是单位增益带宽比较重要,因为关系到PSRR、相位裕度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朋友,这个是我仿真的结果,下面粉色线是增益的,上面红色线是PSRR的
1.8MHz的GBW可以不,另外这个PSRR还成不,看起来有点诡异
有空帮我看看呀我这个调的是一个两级运放,第一级尾电流我给的240nA,第二级给的3.9uA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起来还可以把,这个运放的增益和PSRR,两级运放很容易上100dB,建议你把它放到Bandgap电路里面去调,仿Bandgap输出端的PSRR,因为你这个最终关心的是Bandgap输出端的PSRR以及Bandgap整个环路的裕度,你的运放是工作在Bandgap环路里面的,单仿运放的话的增益和相位、PSRR,意义不大。另外,我看你的电源抑制比曲线是取了相反数的,从定义的角度来看,PSRR本来就应该为负值,个人觉得不用取相反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运放的增益还不错,PSRR要放到Bandgap 的电路里看,另外你搭Bandgap的时候应该有用到电阻吧,还要注意电阻的温度系数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一开始觉得负值有点别扭。这么一说好像PSRR是个抑制特性,负值好像更能体现出来。   谢谢帮我看看,后续我再仿一仿   学习了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跑了一下PSRR,有55dB。不知是好是坏

电路是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另外朋友,我仿真了三个工艺角下的温度特性
我是在tt工艺角的调的电路,但是换到别的工艺角可能温度特性就不是很好了。像这种结构的电路,电阻会随着工艺变化,会影响到电路性能吧。如果这样的电路去流片回来,得到的芯片里带隙基准的性能应该是一个随机分布了吧。(就是说电路有的好的坏?)用这个电路去流片成不成呢?希望能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2020-01-0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以你需要加上trim电路啊。
然后你问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自己没想明白就做,才产生的。

首先你要问自己为啥要做这个bandgap啊??
就是为了要产生一个一直不变的电压啊,不管工艺,温度等等,我最后出来的电压一定要不变。
所以你自然要加trim电路去修好。

然后你应该问自己到底要如何做到与温度无关的电压输出啊??
基本的公式书上有。

然后你应该问自己bandgap有那么多中结构,为啥用你现在这种啊??不要运放行不行??

好了,你现在选择用运放,那运放本身有那么多性能参数,每一项到底对你最后的bandgap输出有啥影响啊??

理论分析,推公式啊,然后你就明白了啊
你问psrr好不好??你得自己先搞明白psrr到底是干啥的??不就是评判电源噪声对输出的影响。ok,那你要多好多psrr,一个你电源噪声在某个频率下到底有多大?一个你输出电压到底精度要多少?你不就知道了吗??
其实很多问题,你把最基本的概念搞清楚了,就自己知道答案了。

别人告诉你再多,只是告诉你结论,你不自己去想,怎么能真正明白呢?

以后做项目,碰到的问题很多都不是书上就有的,很多别人也没遇到过,你去问谁呢??

自己一步步去分析,去想,才能提高能力。

以上,其实也是很多版上的同学问问题时候的状态,不思考,就指望别人给答案,唉,打好基础吧。

网友(2021-11-25):
老哥,你仿真的时候那个,运放受温度影响大吗,我跑出来的温度曲线有一个很明显的从低到高的跳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D(2022-08-15):
引用 网友B:
DCgain尽量高,这样正负输入端的虚短效果越好,钳位作用越好,GBW会影响PSRR的带宽,GBW太小,可能会使BGR ...

最近正好接触到这俩指标,请问下GBW和PSRR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2023-10-11):
引用 网友D:
最近正好接触到这俩指标,请问下GBW和PSRR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

GBW和PSRR有什么关系? 你最后搞清楚了吗?我还是想的不太明白;

GBW是不是和运放的反应速度有关,这样的话,当电源电压波动的频率比较低的时候,运放就能及时纠正过来,是不是这样理解?所以低频的PSRR就能比较好?

网友(2025-07-0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加入TRIM消除工艺偏差

网友(2025-09-24):
提高PSRR的方法:
低频:提高AMP低频增益
中频:提高AMP带宽
高频:在VDD到参考电压路径之间增加低通滤波器
我个人在做项目里面提高中频增益(100kHz-200kHz)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在运放输出端和电源之间增加一个decap电容,大小大概是1.5pF;二是在电压输出端加一个低通RC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