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神:BUCK实现100%占空比怎么做

楼主(2018-07-18):
正在做一个buck,输出3.3V,2M的开关频率,由于ligic,driver延时等影响,如果不做100%占空比的话,实际的最大占空比只有90%左右,所以输入电压在3.7左右时就已经满足不了输出电压3.3V,做100%占空比,则high side pmos全导通,直接将输出3.3V过冲,然后关掉switching,负载将输出拉低,然后再次high side pmos全导通,导致输出在3.3V左右震荡,请问各位大神:想要平稳实现100%占空比的过渡,逻辑上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2018-09-06):
100% on states is a linear regulator, you can try to check if the loop is s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