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UVM的问题

楼主(2018-07-18):
请问各位高手,我现在向在sequence中调用test case 的task 大家有什么方法吗?先行谢过大家

网友:
sequence声明一个test句柄,test调用sequence之前把自己传给句柄。

网友:
楼上的方法可行的,传递句柄可以用configdb进行。当然也可以考虑全局的task,但是不推荐啊。实际上在seq中调用tc的task就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网友:
我也觉得在seq里面调用test的方法本就不推荐,callback比较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