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询问鼠标的快捷键

楼主(2018-07-18):
原先用laker的时候,有按着鼠标左键,向右拉一下,对这个动作做了快捷键的定义。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在virtuoso的leBindKeys里面怎么描述这个动作?

网友:
没用过laker。

网友:
没理解,想右拉一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5-07-31):
自己回复下自己:安装路径下有 etc/sted/stroke.il 、defstrokes.il定义了鼠标的轨迹,及对应的commond。但是这样操作以后,鼠标右键框选放大的功能就不好用了(因为没有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