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bel打多了电阻就小了

楼主(2018-07-19):
最近发现label打的多的话,后仿电阻会比较小,请问这是怎么原理?。。。

网友:
两个label之间电阻变为0

网友:
两个冒号label,视为两个理想的输入,在xRC中尽量不使用虚拟链接,不过这在PERC中还挺好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这个在PEX中有定义还是Calibre LVS的时候可以设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