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车充高压测试烧毁芯片问题

楼主(2018-07-19):
如图,正常测试,输入电源通过红线和地接在一起,负载仪直接接到VOUT+和VOUT-之间,Rsen是采样电阻,24V触碰上电正常;

现在客户为了测试方便,直接把输入电源的地和负载的地接到一起,同时接到VOUT-,24V触碰上电,每次触碰几次就把芯片给烧坏了,这个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QQ : 2770562374

网友:
    cs (current sense)  应该就没作用吧
  测试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