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指点:VGS耐压不够,怎么设计驱动电路和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2018-07-19):
最近在做驱动电路,需要用到一个0~5V转换为0~25V的电平转换电路,由于MOS管VGS耐压只有12V左右,传统结构PMOS耐压承受不住。如果加钳位的话,静态电流又太大,既要耐压,又要功耗小。又不允许换工艺,由于VGS耐压的问题,导致驱动电路不知道怎么着手了,求教大神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加钳位的话,静态电流又太大

网友:
也想知道求一

网友(2018-09-11):
我猜高压P管只有非对称管,没有对称管

网友:
想办法多串几级吧,每个管子都来分担点电压,使得每个VGS小一点

网友(2020-07-18):
我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A:
1. 串 MOS
2. 换工艺
3. 换工作

做不到的事就是做不到 .  为何工艺分很多类, 要求不同 .  你要低压去挡高压. 串是可以, 但是 前提 DEVICE 均分耐压, 但是 现实上, 一定有差异 .  假设你用 3颗MOS 去分, 其中一个万一偏弱. 全部耐压都会跌在那上面 . 初期流片可能没事 , HTOL 看会不会过, 会过就OK

网友(2023-01-31):
引用 网友A:
1. 串 MOS
2. 换工艺
3. 换工作

感谢回答,已经离职了

网友(2025-11-18):
真特么扎心,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