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2018.1 联合modelsim仿真

楼主(2018-07-19):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发现使用vivado自带的仿真速度很慢,考虑vivado+modelsim联合仿真来加快速度。我装了modelsim 10.4版本,但是在编译库的时候,tcl控制台显示与10.4版本不兼容。后来查了下,需要modelsim10.6c版本。但是网上搜了一圈并没有找到下载链接,想问下大家哪里可以下载?

与vivado2018.1兼容的版本

与vivado2018.1兼容的版本

网友:
你用的是2018的话,modelsim应该至少是10,6以上的版本,否则,有些库会有问题,看ug973 2018的文档里写的

ug973 2018.2

ug973 2018.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需要10.6c版本的modelsim,但是网上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源。。。

网友:
要么降低vivado版本,要么就使用vivado自带的仿真
网上最高的modelsim版本也只有10.5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将vivado的版本降低到2016.4,这样就能和modelsim10.4联合仿真了。但是碰到了新的问题,在vivado2016.4中使用ddr2 MIG IP核的仿真结果与vivado2018.1的不一样。。。

网友:
我用的10.5版本 可以联合仿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有部分IP不能仿真,我遇到过

网友:
一个原则:modelsim,必须比VIVADO的版本更新才行。

网友:
没见过比10.5更新的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C:

   vivado的版本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