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617 layer栏不显示问题

楼主(2018-07-19):
求助各位大神:vituoso617 打开以后,layer栏不会自动显示在页面左边,只能通过在工具栏点选window->assisants->palette才可以打开,请问怎么才能启动virtuoso后,这个layer栏自动显示在页面上呢,谢谢大家!!!

楼主:
就是下面的layer栏,我希望启动virtuoso时能自动显示在页面上,而不是每次都在菜单栏点选才可以出来,有那位大神知道吗?

就是这个layer栏怎么显示自动跟随virtuoso启动

就是这个layer栏怎么显示自动跟随virtuoso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