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版图不能识别画的cascode结构怎么办?

楼主(2018-07-19):
请求各位大神帮我看看

测试版图

测试版图

结果

结果

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
TSMC里面cascode结构不能识别出来,跑LVS有错的原因。

网友:
split gate 只能帮你到这里

网友:
去对比一下以前做过可以识别成功的项目lvs report,查看里面跟logic/gate识别性相关的设置,可以找得到到底是哪里没有设置造成的。

网友:
方法1.修改下电路参数,把PM5,m=2/PM4,m=2改成PM5<0:1>,m=1/PM4<0:1>,m=1即可;方法2.修改版图,现版图中net13为断开状态,只需把它连接上即可.

网友:
tsmc:这锅 我不背

网友:
版图中net13为断开状态,只需把它连接上即可.

网友:
这个是不是要接起来???我猜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maomao198477 说的才是专业的正解

网友(2018-09-04):
二楼正解

网友:
楼上上正正解

网友:
LVS command file option 设置

网友(2024-08-27):
先并后串和先串后并理论上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可以把中间连一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