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PCB芯片管脚显示绿色带有错号

楼主(2018-07-19):
我画好原理图,然后生成PCB图,结果PCB上芯片的部分引脚显示绿色,而且带有错号,如下图所示,有人知道原因吗?这是我画的原理图,原理图有些管脚没用到:

下面的是我产生的PCB图:
最后一张就是芯片管脚绿色部分的放大图,就是第二张图箭头指示的放大图:

有知道的还请不吝赐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遇到这种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最小间距设置的问题,尝试将电气规则的clerance设置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