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ADI 电源品牌P ower by Linear,2018上半年新品汇总

楼主(2018-07-19):
了解更多请点击:https://ezchina.analog.com/thread/18578

72V 混合式降压型 DC/DC 控制器LTC7821,使解决方案尺寸相比传统架构锐减 50%

LTC7821 是业界首款混合式降压型同步控制器,它把开关电容器电路与一个同步降压型控制器相结合,可使 DC/DC 转换器解决方案尺寸相比传统降压解决方案锐减 50% 之多。这种改善是通过将开关频率提高3 倍实现的 (并未牺牲效率)。或者,当工作于相同的频率时,基于 LTC7821 的解决方案能提供高达 3% 的效率升幅。

LTC7821 强大的 1ΩN 沟道 MOSFET 栅极驱动器最大限度提高了效率,并能够驱动多个并联的 MOSFET 以满足较高功率应用的要求。由于 LTC7821 采用了电流模式控制架构,因此多个 LTC7821 能以一种并联的多相配置工作,从而利用其卓越的均流能力实现功率高得多的应用。

产品详解介绍请点击: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s/power-management/inductorless-charge-pump-dc-dc-converters/regulated-step-down-charge-

有源双平衡混频器 LTC5562,低功率、高性能符合众多移动应用

低功率、高性能有源双平衡混频器LTC5562,其能在 30MHz 7GHz 的非常宽频率范围上实现 50Ω 匹配。该多功能混频器可用于上变频或下变频应用,具有出色的 2dB 转换增益。

LTC5562 采用纤巧型 10 引线、2mm x 2mm 塑料 QFN 封装。器件额定在 40°C 105°C 的外壳温度范围内工作。兼具低功率、宽带工作和牢靠的动态范围,因而非常适合众多的移动应用。

产品详解介绍请点击: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s/rf-microwave/mixers/single-double-triple-balanced-mixers/ltc5562.html

PMBus I2C 控制型精准双向电流 DAC LTC7106,专为 调节DC/DC 稳压器输出电压而生

LTC7106是一款 PMBus I2C 控制型精准双向电流 DAC。采用 2mm x 3mmDFN-10 封装,可帮助构建适合众多分立式和模块化 DC/DC 电压调节器的小巧简单型解决方案。

LTC7106内部上电复位电路把 DAC 输出电流保持在零,直到执行一个有效写操作为止。该器件的其他特点包括一个用于简易连接至几乎任何阻抗电阻分压器的范围位、和一个用于控制稳压器的Run Enable 引脚的漏极开路输出。为了防止 DAC 输出电流发生突然变化,继而影响随后的稳压器输出电压,可以设置一个内部数字可编程转换速率,范围为每步 500ns 至每步 3.5ms

产品详解介绍请点击: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s/monitor-control-protection/digital-power-system-management/digital-power-system-managers/ltc7106.html#product-overview

35V 可热插拔的超级电容器后备电源控制器LTC3351,提供不间断电源、保护和监视

LTC3351是一款超级电容器充电器和后备电源控制器 IC,包括了热插拔前端保护以及所有必要功能,以提供一个完整、独立、基于电容器的后备电源解决方案。

该器件具备 4.5V 35V 输入电压范围和超过 10A 的充电 / 后备电流能力,还可为含有 1 4 个超级电容器的串联堆栈提供平衡和过压保护。LTC3351 的同步降压型控制器能以恒定电流 / 恒定电压为电容器堆栈充电,每个电容器高达 5V。在后备模式下,降压型转换器作为同步升压型 DC/DC反向运行,从超级电容器堆栈向后备电源系统输送电能。

产品详解介绍请点击: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s/power-management/supercapacitor-chargers/ltc3351.html

三路输出、降压 / 降压 / 升压型同步 DC/DC 控制器LTC7815,在汽车启 / 停系统中以高达 2.25MHz 工作并具有 28μA IQ

LTC7815 是一款高频 (高达 2.25MHz) 三路输出 (降压、降压、升压)、同步 DC/DC 控制器,可在汽车冷车发动情况下将所有输出电压保持在稳压状态。

LTC7815 在启动期间采用一个 4.5V 38V 的输入电压工作,并在启动之后保持工作直到输入电源低至 2.5V。同步升压型转换器可产生高达 60V的输出电压,并能在同步开关完全导通 (100% 占空比) 的情况下运行,以安全度过输入电压很高的时段,从而降低噪声和实现效率最大化。两个降压型转换器能产生 0.8V 24V 的输出电压,且整个系统可实现高达95% 的效率。

产品详解介绍请点击: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s/power-management/pmic-multifunction/multitopology-dc-dc/ltc7815.html

降压型 μModule® 负载点稳压器LTM4646,满足高密度系统板的 PCB 面积限制条件

该器件是一款采用 5V 12V 输入电源轨的双通道 10A 或单通道 20A 输出、降压型 μModule® 负载点稳压器。LTM4646 内含电感器、MOSFETDC/DC 控制器和支持组件,并采用 11.25mm x 15mm x 5.01mm BGA 封装。与先前的 2 个单通道 10A 输出模块解决方案相比,LTM4646 使解决方案尺寸缩减了 25% 以上。凭借其双通道稳压器设计、小封装尺寸和精准的电压调节,LTM4646 可满足高密度系统板的 PCB 面积限制条件,能够为 FPGAASIC、微处理器和 GPU 等低电压和高电流器件供电。该器件的应用包括 PCIe 板、通信基础设施、基于云计算的系统、以及医疗、工业、和测试与测量设备。

产品详解介绍请点击: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s/power-management/switching-regulators/step-down-buck-regulators/multiple-output-buck/ltm4646.html

150V - 4开关降压-升压型控制器LTC3777,效率高达 99%

LTC3777是一款 150V、高效率 (高达 99%) 4 开关同步降压-升压型 DC/DC 控制器,可在输入电压高于、低于或等于稳定输出电压的情况下工作。其输入电压范围为 4.5V 150V,可采用高输入电压源或具有高电压浪涌的输入运行,无需外部浪涌抑制器件,非常适合交通运输、工业和医疗应用。

LTC3777 集成了一个低静态电流的高效率开关偏置电源,以满足其内部功耗需要。采用专有的电流模式控制架构,可在降压、升压或降压-升压模式中以恒定频率运行。工作频率可以与 50kHz 600kHz 的外部时钟同步,而输入 / 输出恒定电流环路则支持电池充电和过载保护。

产品详解介绍请点击: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s/power-management/switching-regulators/buck-boost-regulators/external-power-switch-buck-boost/ltc3777.html

能提供 37dB (典型值) 的镜频抑制性能,高线性度、真正零 IF (ZIF) 解调器 LTC5594

高线性度、真正零 IF (ZIF) 解调器 LTC5594具有 1GHz 瞬时 I Q 1dB 带宽。这款解调器能够提供 37dB (典型值) 的镜频抑制性能。LTC5594 采用片内串行端口,可对 I Q 相位及幅度不平衡进行校正,因而可以通过调谐以实现优于 60dB 的镜频抑制指标。此外,该器件还具有增益可调的集成化基带放大器,可实现 9.2dB 的最大功率转换增益 ( 5.8GHz),同时提供 37dBm 的输出 IP3 性能。

产品详解介绍请点击: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s/rf-microwave/iq-modulators-demodulators/iq-demodulators/ltc5594.html

42V、低 IQ、四输出、三通道单片式降压型转换器和单通道升压型控制器LT8603

LT8603 是一款能接受 42V 输入电压的高效率四输出单片式开关稳压器。其灵活的设计把一个升压型控制器与两个高电压 2.5A 1.5A 同步降压通道以及一个较低电压 1.8A 同步降压通道组合起来,以提供 4 个独立的输出。

LT8603 40 引脚耐热性能增强型 6mm x6mm QFN 封装和高开关频率可保持配合使用小型的外部电感器和电容器,从而提供紧凑、散热效率高的占板面积。

产品详解介绍请点击: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s/power-management/pmic-multifunction/multitopology-dc-dc/lt8603.html

免除外部浪涌保护器件,具 16μAIQ 150V 双通道同步降压型 DC/DC 控制器LTC7810

高电压非隔离式双输出同步降压型DC/DC 控制器LTC7810 用于驱动全 N 沟道 MOSFET 功率级。其 4.5V 140V (150V 绝对最大值) 输入电压范围专为采用一个高输入电压或一个具有高电压浪涌的输入工作而设计,从而免除了增设外部浪涌抑制器件的需要。LTC7810 在输入电压降到低至 4.1V 时可以高达 100% 的占空比操作,因而非常适合交通运输、工业、机器人和数据通信应用。

LTC7810 采用 48 引脚 7mm x 7mm eLQFP耐热性能增强型封装,没有用于高电压间距的连接引脚。该器件提供两种工作结温级版本:–40°C 125°C 的扩展温度级和工业温度级版本、以及 40°C 150°C 的高温汽车级版本。

产品详解介绍请点击: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s/power-management/switching-regulators/step-down-buck-regulators/external-power-switch-buck-controllers/ltc7810.html

采用堆叠式电感器的 μModule 稳压器LTM4662 96% 峰值效率和卓越的热性能

LTM4662 是一款采用 BGA 封装的双通道 15A 或单通道 30A 降压型 μModule®稳压器,具有一个裸露堆叠式电感器以改善散热性能。

LTM4662 运行时的峰值效率高达96%,从而使其能够在 12VIN 1.0VOUT转换应用中持续提供 30A 的全电流 ( 70°C 环境温度和200LFM 气流条件下)。凭借其双通道稳压器设计、小封装尺寸和精准的电压准确度,LTM4662 可满足高密度系统板的 PCB 面积限制条件,能够为 FPGAASIC、微处理器和 GPU 等低电压和高电流器件供电。该器件的应用包括PCIe板、通信基础设施、基于云计算的系统、以及医疗、工业、和测试与测量设备。

了解该产品的详解介绍请点击: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s/power-management/umodule-regulators/umodule-buck-regulators/ltm4662.html

用于低电压光学系统的纤巧μModule 升压型稳压器LTM4661

LLTM4661 是一款采用 6.25mm x 6.25mm x 2.42mm BGA 封装的低功率升压型 μModule® 稳压器。只需少量的电容器和一个电阻器即可完成设计,而且解决方案的占板面积小于 1cm2 (单面 PCB) 0.5cm2 (双面 PCB)

LLTM4661 具有三种操作模式:突发模式 (Burst Mode®)、强制连续模式和外部同步模式。突发模式操作中的静态电流仅为 25μA,因而可延长电池运行时间。对于要求工作噪声尽可能低的应用,强制连续模式或外部同步模式可最大限度抑制可能的开关噪声干扰。

产品详解介绍请点击: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s/power-management/umodule-regulators/umodule-inverting-regulators/ltm4661.html

/external-link.jspa?url=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s/power-management/umodule-regulators/umodule-inverting-regulators/ltm4661.html

具有可编程电源正常输出的 2 通道 PMBus 电源系统管理器LTC2972

LTC2979是一款双通道电源系统管理器,可监视中间总线输入至负载点 (POL) 转换器的电流、功率和能耗。监视电路板的功率和能量使用情况是对其功耗实施管理、优化和降低的第一步,旨在减低服务器机架和数据中心冷却及实用程序成本。

该器件采用具有 0.25% 总未调整误差 (TUE) 的同类最佳 16 位模数转换器 (ADC) 来对电源输出电压进行微调、裕度调节和监视,从而可提高电路板产量和长期性能。电源输出电流采用一个检测电阻器、电感器 DCR 或电源的 IMON 输出来测量。

产品详解介绍请点击: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s/monitor-control-protection/digital-power-system-management/digital-power-system-managers/ltc2972.html

符合 EN55022B 标准的 58V 4A 降压直流/直流 μModule 稳压器LTM4653

LTM4653 是一款 58VIN 降压型 μModule® 稳压器。在工厂自动化、工业机器人、通信基础设施和航空电子系统等噪声环境中,它能采用未调整或波动的 24V 48V 输入电源安全地工作。LTM4653 将输入和输出滤波器集成在一个封装中,因而能够满足针对信息技术设备的 EN55022 ClassB EMC 标准要求。

LTM4653 将一个开关稳压控制器、开关电源、电感器和其他支持组件集成于一个 15mm x 9mm x 5.01mm BGA 封装中。仅需大容量的输入和输出滤波电容器便可完成设计。

产品详解介绍请点击: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s/power-management/umodule-regulators/umodule-buck-regulators/ltm4653.html

配备 2A 100V 开关的低 IQ 升压/SEPIC/反相转换器LT8361,提供高达 95% 的效率

LT8361 是一款具有一个内部 2A100V 开关的电流模式2MHz 多拓扑 DC/DC 转换器。LT8361 2.8V 60V 的输入电压范围内工作,适合从单节锂离子电池到多节电池的电池组、汽车输入、电信电源和工业电源轨的多种输入电源应用。

LT8361 可配置为升压、SEPIC 或反相转换器。其开关频率可在 300kHz 2MHz 范围内设定,因而使得设计师能够最大限度缩减外部组件尺寸,并避开关键的频段 (比如 AM 无线电频段)

产品详解介绍请点击: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s/power-management/switching-regulators/step-up-boost-regulators/micropower-boost/lt8361.html

采用紧凑栅格阵列封装的ADI 44GHz硅开关ADRF5024ADRF5025,业界最低插入损耗

采用先进绝缘硅片 (SOI) 技术的44 GHz单刀双掷 (SPDT) 开关产品ADRF5024ADRF5025均为宽带产品,ADRF5024ADRF5025分别在100 MHz44 GHz9 kHz44 GHz范围内提供平坦的频率响应,且两者的可重复特性优于1.7 dB的插入损耗和35 dB的通道间隔离。在直通和热切换条件下,两款器件均支持27 dBm的功率处理。

新型开关采用紧凑、高度可靠的2.25mm x 2.25 mm表贴封装技术 (SMT) 兼容封装,电气性能超越现有解决方案,这将为射频(RF)和微波设计专家带来众多益处,包括节省偏置功率、消除外围元件,并实现诸多系统的高度集成,如相控阵列、便携式仪器仪表、高分辨率人体扫描仪以及用于新兴5G和高轨星座卫星网络的新一代毫米波通信基础设施。

产品详解介绍请点击:

ADRF5024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s/rf-microwave/rf-switches/spst-spdt-sp3t-sp4t-sp6t-sp8t/adrf5024.html

ADRF5025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s/rf-microwave/rf-switches/spst-spdt-sp3t-sp4t-sp6t-sp8t/adrf5025.html

40VIN 2.5A Silent Switcher μModule 稳压器LTM8002,为电池供电型系统而生

LTM8002是一款降压型 DC/DC μModule® (电源模块) 稳压器,具有 40V 额定输入电压 (42V 绝对最大值) 2.5A 连续 (3.5A 峰值) 输出电流,采用 6.25mm x6.25mm x 2.22mm BGA 封装。LTM8002 内置一个开关稳压器控制器、电源开关、电感器和其他支持组件。仅需采用大容量的输入、输出电容器和两个电阻器便可构成完整的设计。

该器件兼具宽输入电压范围、符合FMEA 要求的引脚布局,以及可在高温环境中工作和解决方案小尺寸的特点,为汽车和工业设备等要求较严格可靠性和较高耐用性的应用提供了一款理想的负载点稳压器。

产品详解介绍请点击: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s/power-management/umodule-regulators/umodule-buck-regulators/ltm8002.html

隔离式 4 端口 802.3bt PoE++ PSE 控制器LTC4291/LTC4292芯片组, 功率高达 71.3W

LTC4291/LTC4292芯片组专为在 IEEE 802.3bt (PoE++) 以太网供电 (PoE) 系统中使用而设计。LTC4291/LTC4292 提供了 4 个独立的 PSE 端口 (各包括两个通道),确保为下一代 IEEE802.3bt 受电设备 (PD) 提供完全合规的支持。LTC4291 包括一个至 PSE 主机的数字接口,而 LTC4292 则提供一个高电压以太网电源接口。这两款 IC 采用一个低成本的以太网变压器互相通信。变压器隔离通信协议替代了传统设计中使用多达六个昂贵的光耦合器和一个复杂的隔离式 3.3V 电源,实现了显著的 BOM 成本节省和更加坚固且易于制造的设计。

LTC4291/LTC4292 芯片组可在工业温度范围内工作。LTC4291 数字控制器采用符合 RoHS 标准的 24 引脚 4mm x 4mm QFN 封装,而 LTC4292 模拟控制器则采用 40 引脚 6mm x 6mm QFN 封装。LTC4291/LTC4292 ADI 首款符合 802.3bt 标准的 PSE 控制器,是广受欢迎的 LTC4266四端口 802.3at PSE 控制器的升级版。

产品详解介绍请点击: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s/monitor-control-protection/power-over-ethernet-poe-interface-controllers/poe-power-sourcing-equipment/ltc4291.html

18V 10A 降压 Silent Switcher 2 LT8642S EMI 辐射超低效率超高

LT8642S 是一款 10A18V 输入同步降压型开关稳压器。其 Silent Switcher® 2 架构采用两个内部输入电容器以及内部 BST INTVCC 电容器,以最大限度减小热环路面积。LT8642S 具有受控的开关边沿以及用铜柱代替接合线的内部结构和整体接地平面,因而极大地降低了 EMI 辐射。

LT8642S 采用了内部顶端和底端高效率电源开关,并把必要的升压二极管、振荡器、控制和逻辑电路集成在单个芯片中。低纹波突发模式操作在低输出电流时保持高效率,同时保持输出纹波低于 10mVP-P

产品详解介绍请点击: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s/power-management/switching-regulators/step-down-buck-regulators/internal-power-switch-buck/lt8642s.html

60V 同步升压 LED 控制器LT3762,实现低 EMI 噪声

LT3762是一款 60V 输出、高效率、同步、升压型 LED 驱动器控制器,具有一个可编程内部 LED PWM 信号发生器和扩展频谱频率调制功能,可实现低 EMI 噪声。通用的LT3762 内置一个轨到轨电流检测放大器,其在同步升压之外还实现了高压侧或低压侧电流检测功能,有利于同步降压模式和降压-升压模式拓扑以及非同步 SEPIC 设计。

LT3762 采用耐热性能增强型 28 引脚 TSSOP 封装和 4mm x 5mm QFN 封装。可提供三种温度级版本,扩展和工业温度级版本的工作范围为 40°C 125°C  (结点),高温级版本的工作范围则为40°C 150°C

产品详解介绍请点击: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s/power-management/led-driver-ic/step-up-boost-led-drivers/lt37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