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超前进位加法器的问题

楼主(2018-07-20):
进位传递函数的表达式,pi=ai+bi和pi=ai^bi两者都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进位传递信号就是当Ai和Bi两者之中只有一个为1,另一个为0时候产生!

网友:
如果pi、ai、bi都是1比特的话,结果是一样的,但是更推荐后者。
因为后者等号左右的位宽是匹配的,这种风格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