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项目的filelist管理

楼主(2018-07-20):
现需管理较大芯片的rtl数据,由于顶层下的一级子模块都很大,已分配给对应设计组内部管理。
希望使用各小组提供的filelist,能独立完整的包含一级子模块的所有rtl。
同时,希望顶层总的filelist能够简单地使用“-f 各一级子模块filelist”的方式包含本芯片所有的rtl。

但由于有公共基础模块的存在,这样做,在读入顶层filelist时会出现模块重复定义的问题。

求教各位E友,有什么好的实践。

网友:
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各个子系统的filelist里面加入宏定义,ifndef COMMON_MODULE 就加入公共模块,否则不要读入。在大顶层的filelist里面 define COMMON_MODULE,同时读入所有的公共模块。
其他的可以在仿真时用脚本删除重复的文件,生成大顶层的filelist。

网友:
如果公共模块的RTL是公共管理的话,即使多次读入也不会造成问题,如果RTL是各个子模块分别管理的话,无法确保rTL的一致性,最好当作不同的模块来处理,就是模块名上加一个前缀或者后缀就可以了

网友(2018-08-21):
公共模块,放在单独的公共目录,然后单独给以filelist,这样,每个模块单独仿真或者综合就自己的module_rtl.f + public_rtl.f  后续IT, ST也都用同一个public_rtl.f,这样也就不涉及重复编译的问题了

网友:
不然就是学些软件思维,每个模块前面,加一个ifndef xxxx,  def xxxx,这样保证每次只编译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