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提取rc参数后仿真 set cell view无法选择av_extracted

楼主(2018-07-20):
rt,今天用assrua提取rc寄生参数后想要进行spectre后仿真,但是在config view下无法选择抽取的版图av_extracted,是灰色的。如图  ,有人遇到过相同的问题么?请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2020-06-03):
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应该是新建一个testbench调用后仿器件的symbol,在testbench层级用config设置cell view。如果在原器件层级建立config文件,set cell view就不可用。

网友(2021-11-06):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应该是新建一个testbench调用后仿器件的symbol,在testbench层级用config设置cell vie ...

帮大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