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工厂生产线上的信号灯报警或传感器信号传输改无线怎么设计实施?

楼主(2018-07-20):
我们厂主要是生产食用产品,由于对于各项配料及浓度要求,信号灯报警实现还可以,但是要求把球罐传感器的信号传到主控室就比较麻烦,且生产线上的环境大家都知道比较复杂,厂里拉的线很不方便,经常干扰到生产,所以厂里面想都改成无线,不知道这个改造项目怎么实现?

网友:
这个方案跟你的比较类似,他们是两个发酵罐浓度和球罐压力信号做定值的报警控制,以及对两个溶氧传感器信号到电脑软件上的监测。你可以参考一下看看http://www.dataie.com/jszxshow292.html

楼主:
多谢多谢!这个是你们自己做的项目吗?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是我们自己的项目,目前已经运行一段时间了,稳定性没有任何问题,附件太大上传不了 你可以加QQ876963800,或者关注公众号PLC无线通讯方案,把完整方案发给你

楼主:
是我们自己的项目,目前已经运行一段时间了,稳定性没有任何问题,附件太大上传不了 你可以加QQ876963800, ...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QQ联系,看能不能先根据我们厂的情况先给出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