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亚阈值区的MOS管内阻是多少?增益是多少啊?

楼主(2018-07-20):
亚阈值区的MOS管内阻是多少?增益是多少啊?

网友A:
亚阈值区MOS管内阻rds=(VE*L)/IDS,跨导gm=IDS/(n*kT/q),特征增益AV=gm*rds=(VE*L)/(n*kT/q)。

其中VA=VE*L,亚阈值厄利电压类似BJT厄利电压,VE类似于MOS管处于强反向区的VE。

zwtang
2018/8/4

网友:
亚阈值区的MOS管,可理解为一个线性电阻,1/R=uw/L*(Vgs-Vth)

增益可理解根据指数特性的三极管的跨到来求解,gm=Id/VT0

增益为gm*负载电阻

网友:
MO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时已经不满足平方率公式,详见拉扎维P23页,此时的Gm比较大。

楼主:
跟在线性区一样?
怎么推出来的啊?

楼主:
MO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时已经不满足平方率公式,详见拉扎维P23页,此时的Gm比较大。
引用 网友B:

这里没说内阻和增益啊

网友(2021-04-26):
引用 楼主:
跟在线性区一样?
怎么推出来的啊?

楼主现在知道是怎么推出来的了吗

网友(2021-12-28):
引用 楼主:
跟在线性区一样?
怎么推出来的啊?

是说线性电阻,不是线性区呀

网友(2023-08-30):
引用 网友A:
亚阈值区MOS管内阻rds=(VE*L)/IDS,跨导gm=IDS/(n*kT/q),特征增益AV=gm*rds=(VE*L)/(n*kT/q)。

其中VA=VE ...

666666

网友(2025-03-06):
您好,想问一下如果mos管是工作在亚阈值区,但是想要计算该mos管的导通电阻要怎么计算。如果是采用R=Vds/I的计算方式,电阻R跟Vds有关,不同Vds对应的R是不同的,那么Vds应该取多少?取值的依据是什么?若不能这么简单计算,那么要怎么计算导通电阻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