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Tessent mbist和LV flow里区别大吗?

楼主(2018-07-20):
请问Tessent mbist和LV flow里区别大吗?

网友:
还是很大的,tessent直接改成ijtag的接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脚本还一样吗?比如ET checker里面都是wrapper option那种,在Tessent mbist脚本里是不是返璞归真了,和mbistarchitect的set XXX  xxx那种tcl类似了?

网友(2020-06-15):
我也没有搞明白,LV flow是不是用ETchecker 等命令, MBIST 的flow 就像是mbistarchitec

网友B(2023-09-11):
请教一下,LV flow是指什么

网友(2023-12-27):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LV flow是指什么

LV flow 全名 Logic Vision flow 是单独针对 MB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