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关于AntennaGateArea的警告

楼主(2018-07-21):
在Encounter导入lef文件时,出现警告:
WARNENCLE-200)in 'A' in macro 'ANTENNA' has no ANTENNAGATEAREA value defined.The library data is incomplete and some process antenna rules will not be checked correctly.
lef文件中关于该macro的描写如下:
MACRO ANTENNA
  CLASS CORE ANTENNACELL;
  PIN A
     AntennaDiffArea 1.0764;
  END A
END ANTENNA
这是smic18的库的lef文件
我该如何设置
ANTENNAGATEAREA的值?这个值是计算来的?还是我随便定义一个都可以?

楼主:
我刚查看了tsmc18的lef文件,里面没有这个定义
我还对比了smic18的lef文件5.2和5.4版本,里面都没有这项定义,那这项可以忽略吗?

楼主:
我分别查看了tsmc18库里面的lef文件
smic18库lef文件的5.2和5.4版本,这些lef文件中关于ANTENNA的设置都没有ANTENNAGATEAREA选项。
需要忽略吗?

楼主:
有谁可以回答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2020-09-09):
这个是根据端口连接的栅氧面积计算的来的

网友:
可以看abstract的用户手册

网友(2025-12-09):
我也是用的tsmc180的,同样报这个警告,在lef文件里面就没有定义ANTENNA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