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输入数据错误

楼主(2018-07-22):
16位数据并行输入FPGA,得到的数据偶尔会在某一位上由0变成1,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数据位不同步,采样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ting input delay for each parallel data input pin.

网友:
并行不能太快,因为各bit之间不是完全同步的,必须经过一定的同步机制

网友:
从外面进来的信号,属于异步信号。
首先就要避免亚稳态的出现。
比如你的采样时钟,到底是上升沿采样还是下降沿采样;
比如是否需要打拍;

网友:
同步问题

网友:
Please check the skew between 16 data wire, if the skew is enough large it may lead to similar failure

网友:
时序有问题了呗,FPGA下板子的时候sdc没有写好,将input delay设置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