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ystemverilog中的ref相关问题

楼主(2018-07-23):
systemVerilog中有这样一段代码:function void create(ref Transaction tr);
    tr = new();
    tr.addr = 42;
endfunction

Transaction t;
initial begin
    create(t);
    $display(t.addr);
end

打印结果为42。即create函数更改了t的属性。但在initial begin块中并为对t进行实例化,主体中仅对t进行了声明,按理来说在主体中t还未被分配地址。而ref参数传递的是变量的指针,如此理解的话此时t的指针应该为null,传参之后tr的值也应为null,那么再在子函数中调用new实例化类之后,tr应该被分配了一个全新的地址空间吧,为什么主体还能看到更改呢?求指教,谢谢!

网友:
这里的ref可以理解为inout,如果去掉ref或者改成input就是你期望的结果。

网友:
因为声明了ref类型,在方法内部的修改可以被调用该方法的代码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传入的句柄在function内获取到新的地址后,会将该地址输出给主体的句柄,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主要是在纠结为什么t和tr最后的地址会相同。如果是在主函数中对t进行了实例化,再调用create进行传参的话,这个时候是传递的地址嘛,两者指向同一个空间,function内的修改主函数中肯定是能看到的噻。